长城btx500se

楼主(2014-03-29):
电源里边烧了。。。上边表示TR1这个东西烧没了。。是什么东西有什么能代换的没有。。。
TR1烧了。。还能不能烧其他的地方。。
请高手了。。本人没有弄过电源。。也想学习一下怎么弄。。。给点清晰的思路和方法。。
谢谢了。。

网友:
看一下位置,如果是串接在火线或零线上的就是NTC电阻(负温热敏电阻),通常5-10欧

网友:
新手别修电源啊。最起码得弄清元件和电路基础吧。否则很可能就会修一次炸一次机。
TR是以下电路元件的缩写:
Transistor三极管;
Transformer变压器;
Transceivers收发器;

一般来说大部电路板上三极管都是用Q表示,变压器用T表示,你先看看电路板上找到TR2的零件是什么,就应该知道TR1是什么了。

网友:
我们这些半瓢水有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