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有待机不触发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4-03-29):
IBM T42独显有待机,不触发,,,插电电流时0.03A。。。。触发掉到0.00。。。。。求思路

网友:
按下开关,首先PM芯片的32脚会收到一个开机信号。H8的20脚也会收到一个开机信号。然后在19脚输出请求开机信号到南桥,南桥收到信号发出S1信号到H8芯片的115脚。另一路发出S3S4到PM芯片的20,74脚,PM芯片收到后, 分别在71.72脚发出S3S5信号到H8芯片的113.114脚。H8收到S3S5信号后,在第99脚发出MAINOFF给PM芯片的23脚。让PM芯片开启各路电压。

网友:
你要说明白,触发到多少掉。才能具体帮你分析

网友:
楼主描述的不是很清楚,不好判断,不过还是得按时序来维修吧。

网友:
把3/5V的滤波电容换了,秒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