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_联想L222wA液晶不通电维修,修复后顺道提取BIOS

楼主(2014-03-29):
Lenovo_联想L222wA液晶不通电维修,修复后顺道提取BIOS
硬件情况:
驱动板号:驱动板号:715G2559-1-LEG
中控芯片:
第一行TSUMU58BWHL-LF
第二行A6MDH17999A
第三行0737F
屏型号:奇美M220Z1-L01
电源板号:715G2816-1
U402存储器型号:Pm25LV010

网友:
电路图也提供下载吧,大家用到时也方便,找不到PDF格式的,将就用图片格式吧

网友:
这种情况直接换板。。节省时间。。返修率还低。。对于维修来说。。。时间就是金钱

网友:
学习了。  不过楼主换芯片的时候 最好对 外围电路的各个电容放一下电!!!!

网友:
烧的严重的直接换板  既可以报的价格高挣的多点    又让客户心理舒服(客户修的不如新的)  这样自己还得了一个板子拆配件   一举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