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crt显示器的接主机的接头短了怎么接

楼主(2014-03-29):
型号:三星988MB   线有9根,红绿蓝3根线知道怎么接,还有6根,白、紫、黄、橘红,透明线,,不知道怎么接了,

请遇到过这样问题的,大师们帮忙,线总9根,3根线我知道怎么接,就是剩下的6根不知道怎么接到vga接头上

网友:
找一个VGA带线的接头看下相对应的颜色,RGB你知道,剩下的其中有两根是行场信号和RGB的接地端。

网友:
网上应该有VGA接头的帖子,去看看啊,免得接错了

网友A:
三基色RGB   行 场信号 接地端  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基色RGB   行 场信号 接地端  OK

rgb知道怎么接,其他的两根线大家都说,行场信号,怎么接都不行,一个一个的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