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5S换屏求助

楼主(2014-03-29):
一个HP6535S的笔记本换了三个屏还是不行,
原来的屏是可以显示的,是LP141WX3,就是闪屏,换了屏之后就是白屏了,换了码片也不行,码片芯片型号不一样能不能换的哟
还有就是我用一个14寸的正屏碎屏是能够正常显示的
原民的码片是ST402RP   新屏是STT24什么的,
各位神支招吧

网友:
来个高手回话啊
在线等

网友:
你的屏坏的吧,这机器应该不挑屏的

网友:
把原平的码片程序刷进去试下

网友:
这屏应该不用码片吧

网友:
是不是换的时候动着屏供电了

网友:
白屏的时候 看看,码片 EDID 和供电 正常不。感觉还是码片信息问题。没刷好??或者你考虑一下 屏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