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力维修三星S19B300 LED显示器

楼主(2014-03-29):
今天接到一台三星显示器,看上去还很新,按开关没反应,拆机测量,除了电源口进来有电压,其他没电,看了一下板,没有这样的芯片换。没办法了,飞吧!!! 。。现在没分了,麻烦各位看观加点分。。

网友:
三星LED显示器,改的有乱,但没有一定的功底是改不好的

网友:
有很厚的功底,佩服

网友:
17就是牛B.乱飞线都能搞亮。牛

网友:
17 就是牛啊,随便飞飞就搞亮了。

网友A:
改版就能解决的问题,那证明芯片应该没出问题,只是供电,多花点时间还是可以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版就能解决的问题,那证明芯片应该没出问题,只是供电,多花点时间还是可以修好的。

是芯片没出电压,条件都满足了。。芯片坏了。。。懒得定。。有料板何必不省那点钱呢。。是吧。。。过程并不重要,结果修好就可以了,我也省了成本

网友B:
这是SXXB的机子吧。你电源肯定用的是12V吧。我也上过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SXXB的机子吧。你电源肯定用的是12V吧。我也上过当了。

这显示器原来就是12V的啊。什么上过当???

网友:
你这个显示器是没5V,3.3V吗?

网友:
我也这么干过  那个5v转换的芯片  和你的一样 那个小板都一样

网友:
我晕,不错,只要原理一样就行~!

网友:
楼主的运气算好  我这有一个 不仅那什么3929坏了 后面输出全是短路 后来测主芯片都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显示器原来就是12V的啊。什么上过当???

S19B,S22B用的电源都是14V的。 用12V时,会无5V输出。

网友:
我也上过当了

网友:
水平不错。。。。改装成功。哈哈。

网友:
牛X我顶,技术我拿了

网友:
电源芯片d9329坏,不过楼主挺幸运我上次修一个,因为D9329损坏,后面的MCU 24C08  还有主芯片全部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