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LL E2210C 疑难杂症维修方案

楼主(2014-03-29):
   前段时间接到了一个显示器 客户报修有时点不亮 没来得及修 最近没什么事情 拿出来 测试1天 均能显示正常 按开关多次也是可以点亮的 但是拔电再插上 显示完LOGO之后就黑屏 开关灯蓝色 怎么按 也没反应 再拔掉 再插上 就是白屏  电容无鼓包  灯管测试良好
   心想 刷个BIOS吧  BIOS还加密了 刷不了  芯片型号:25L2026 MI-12G   上网订了一个 回来刷了  故障依旧 哎  心想 烦了  还会白屏 灯管应该是好的吧 黑屏的时候 按开关也没用 故障应该出在 驱动板吧 但是程序也刷过了  先换电容试试吧 把驱动板电容全换了 算了 反正也是顺便 把电源高压一体板的也换了吧  点亮了 测试 插拔数十次 都是好的   搞定 收工

网友:
12V和5V均是稳定的 毫无波动 驱动板上稳压块出来的3V 1.2V也是非常稳定的

网友:
显示器大部分还是换

网友A:
用示波器绝对可以查出问题来,不想那么麻烦就直接换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绝对可以查出问题来,不想那么麻烦就直接换板吧

我也看到网上也有很多这台显示器有同样的故障   发出来  换几棵电容不是比板子便宜嘛

网友B:
这问题不用直接换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不用直接换板吧。

不用 把全板的电容换了就好了 有些电容性能不良 测不出来啊

网友C:
应该是电源板上电容不良  坏了只是没怀孕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 精品

网友:
哈哈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电源板上电容不良  坏了只是没怀孕

她不怀孕 我怎么知道她有没有怀孕   木有电容表 扛不住啊 刚才全换了拉倒 省的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