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f117带指纹加密的移动硬盘只有78g了,数据没有

楼主(2014-03-29):
客户联想f117带指纹加密的移动硬盘共320g的  共分了2个区 (安全区和加密区),不知客户是怎么搞的现在只有78g了里面没有任何数据,把密码输入正确后,还是看不到其他分区,用diskgen查看也就78g的一个分区了,大家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有,

网友A:
用MHDD看看,是不是被HPA容量截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MHDD看看,是不是被HPA容量截取了。

谢谢罗工,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MHDD看看,是不是被HPA容量截取了。

把移动硬盘拆下来,  用mhdd扫描有坏道,不是很多 容量显示也正常,就是就上usb的不行,这个是联想在硬盘盒是带独立加密芯片和指纹,试着全盘做镜像,在拿到以前的移动硬盘上输入密码后,没有任何数据,请问罗工这种情况数据还有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