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宜出块Think pad E50主板一块.

楼主(2014-03-29):
E50主板可亮机,报0190错.150块出了. 大神拿去秒杀吧.           有需要可加我QQ:237154508.

网友A:
0190这个错误 貌似直接加载初始化设置就OK 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190这个错误 貌似直接加载初始化设置就OK 了

进不了BIOS呢. 放电没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进不了BIOS呢. 放电没用

这个问题   我遇到的就是放电导致的  直接进BIOS  加载初始化设置 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   我遇到的就是放电导致的  直接进BIOS  加载初始化设置 就好了

呵呵. 问题是进不了BIOS  这么有把握你买过去搞好赚一笔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 问题是进不了BIOS  这么有把握你买过去搞好赚一笔咯.

问题是我没用 又 没开淘宝店 不然就要了   搞不好也全当高价买个料板  只是告诉你有这种可能  自己弄好能够卖个 好价钱 没有别的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我没用 又 没开淘宝店 不然就要了   搞不好也全当高价买个料板  只是告诉你有这种可能  自己弄好能 ...

我也是因为没做淘宝,还有好和片好主板也没办法出呢.有E420  K40AB   HP 6520S  等.这些主板都挺好卖的.

网友:
我正好有个E50进水机我要了

网友:
出了没有啊,我也想要哦。请联系;1352736999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因为没做淘宝,还有好和片好主板也没办法出呢.有E420  K40AB   HP 6520S  等.这些主板都挺好卖的.

K40AB出了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加QQ976894794

网友:
我草   我有个E50  AMD的 亮机显0190  3秒钟关机了   也是进步了COMS  bios刷过了还是不行   有大神能修的说话

网友:
主板在我手上了,需要的密我

网友(2016-10-06):
手里也有一台 有没有能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