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600笔记本装电池短路维修

楼主(2014-03-29):
接一同东芝C600笔记本,不装电池开机一切正常,装上电池,可调电源大电流严重短路,用示波器测得电池的正级电压比电池上标的电压高,大约过五秒钟之后,大电流短路消失,再测电池的正级和电池上标的电压一样,经检测隔离保护电路的一个P沟道的管子G级和S级导通,更换后通电故障依旧,手上没有电池正换,不知是电池引起的还是充电电路引起的?

网友:
应该是充电电路引起的

网友:
看下充电芯片电路

网友:
把隔离管换一个试试。。。。

网友:
估计是电池问题吧!!!!!!

网友:
充电芯片换了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感觉是电池的问题   你也说了  电池电压在瞬间是很高的

网友:
充电隔离管坏

网友:
如果电池没问题,看充电电路上管看是不是击穿了,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搞啊

网友:
一直没找到电池试,客户没崔,我暂时也没管他,有结果了再跟大家分享

网友:
什么问题,搞好没有,有一台一样的故障!

网友:
隔离管通了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