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转接头

楼主(2014-03-29):
用可调电源接惠普转接头后笔记本不显示,但用适配器开机显示正常呀,难道转接头有问题吗?

网友:
惠普头子是比较挑剔,上次我修一台就被误导了用的戴尔头子。都拆机了才想起换个头子就点亮了

网友:
遇到过,有的机器用HP也不行

网友:
你测试一下你那个头的针是多少V的

网友:
19V就可以,现在网上卖的都是8点几V 这种有的机器不行

网友:
网上买的电源头,有的是不行,还有些HP的机器一定要原装的电源才可以开机的。

网友:
HP就有那个挑头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