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20维修-PWRSHUTDOWN不起高电平

楼主(2014-03-29):
今天接了台X220 I5的,接电源0.15掉到0。明显保护了,拆机开修。
公共点没有电压,-PWRSHUTDOWN低电平,TB16脚SHDN_IN#有高平,TB46脚-PWRSHUTDOWN不起高电平,VCC3SW 3.3V。

我想TB芯片坏了吧,因为这个爱坏呀。看到R911 为0欧就把去掉了。TB46脚就起3.3V了

-PWRSHUTDOWN又去了哪些地方呢?

这个地方后面的电阻没有装所以不管事

这个是到接口的也不用管

这个到了联想芯片的76脚,撬起来吧,还一样。

这个是保隔控制,Q60我看上你了,拆吧,还一样。
今天有事,先走开,未完待续

网友:
兄弟怎么不一次讲完呢。

网友:
晕,一次讲完啊。。。。

网友:
TB 芯片的工作条件正常嘛

网友:
三分钟热度啊,晚上回来补啊

网友:
后面呢  我现在的板子 X201跟你的一样, 我的取下 待机芯片 就有 这个信号  装上就没有 现在还在纠结呢
楼主 别太监了啊

网友(2014-11-12):
学习了。IBM。不好弄。

网友:
再分析一下呀

网友(2017-07-10):
正在修一个X220  无-PWRSHUTDOWN电压  断开TB62514FG  46脚 -PWRSHUTDOWN这个电压3.3正常 46脚接上就拉低到0V  但换咯一个TB62514FG还是一样  就没搞懂 !!!高手解释一下!还有哪些参数可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