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570无线网卡搜不到信号维修一例

楼主(2014-03-29):
故障:  能识别到无线网卡 搜不到信号

    最近同行拿来的功能性故障不少,这是其中一例有时间发出来赚点分,希望大家捧个人场。
    拆机先量无线开关并无损坏,电压正常。

无线开关与EC间并无断线,WIFI_RF_ON在开机前几秒电压3V正常,但几秒后丢失,解决方法先撬起EC82脚,

再将无线网卡槽2脚和20脚飞线相连给个开启信号,问题修复。

网友(点评):
把无线网卡20脚切断就可以了.试过好几例,在网卡内断或主板上断都可以.

网友(点评):
有点麻烦了。。首先安装联想的电源管理软件开启无线就OK。。试过没有?

网友:
基地学习的有思路能看懂图纸修起来真简单

网友A:
楼主将82脚翘起插槽20脚怎么还有电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将82脚翘起插槽20脚怎么还有电压啊?

无线网卡槽2脚和20脚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将82脚翘起插槽20脚怎么还有电压啊?

82脚是EC发出的+3V_WIFI开启信号到MINI插槽20脚接口,LZ只是用MINI插槽供电做WIFI开启信号了。只不过最好加个100K电阻。

网友B:
楼主其实这个问题是无线开关开启不了的话,那安装一个电源管理驱动就OK了的!

网友:
6楼说的是系统问题罗,那电源管理驱动是个软件还是驱动程序啊

网友C:
楼主的方法太麻烦了,有个简单的 屏蔽下 无线开关脚 就可以了 一分钟就解决了

网友D:
其实你直接把这个20脚的金手指涂上不导电的一层东西就得了

网友:
???这是硬件的问题,怎 么装个电源管理,也能行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其实这个问题是无线开关开启不了的话,那安装一个电源管理驱动就OK了的!

非软件问题

网友:
AUX/GPIO引脚,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择先刷EC BIOS!

网友:
厉害。。。。。哈哈哈。。。之前不是将某一个撬起就行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方法太麻烦了,有个简单的 屏蔽下 无线开关脚 就可以了 一分钟就解决了

哥们,如何屏蔽啊

网友:
直接在无线网卡上 弄下 就可以了 没必要拆机器

网友:
联想的机器一般都是电源管理没有安装,或者无线网卡接触不良。

网友:
把网卡的20脚用胶纸粘住就好了。

联想就出这个问题,我都是吧那个叫干掉,一劳永逸

网友:
学习了   楼主的精神  和技术

网友:
这种故障没有遇害到过  次下就知道了

网友:
我觉得是软件问题,应该是联想的热键驱动没装的问题。

网友:
厉害,,轻松搞定啊

网友:
我遇到很多联想笔记本认得到无线,收不到信号的,装了电源管理驱动就好的,没一个主板问题引起的哦!

网友:
感觉像BIOS或者EC的问题,当然搞维修用最低成本。

网友F:
楼主这个无线功能 。你的维修方法也太落后了。我曾在联想E43A   B460 上 都是可以认识无线网卡。但找不到无线信号。有西联想不管怎么装什么系统都可以认到无线网卡。但都收不到信号。先要在联想官网上下载电源管理驱动。如果不行就强制屏蔽无线槽的20脚。使无线网卡20脚悬空。强制开启就对了。或者在无线网卡上PIN 20脚涂一点绝缘漆也可以强制开启无线网卡。

网友:
无线网卡的 第20PIN    断开 也能好的呀  只是以后无线开关就没有用了。

网友:
这样的修的多了,常常是不拆机直接飞,一下搞定

网友:
两个开启信号(PCI口开启脚和网卡开启脚),电压正常就OK了,低的拉低高的弄高

网友:
联想的本子 有的装上 电源管理 驱动就好了。。

网友:
你这样弄,无线网卡是不是不受控了?默认就是开启的

网友:
楼主这个方法有点还不是最简单的,我平时就是直接把20脚的线割断或者把无线网卡的20脚用胶布隔绝就解决了

网友:
可以直接让他强制开启啊

网友:
我遇见过V470的 搜不见信号的 没解决啊

网友:
对于外设修得少的人这帖子对我新手真是太好了,赞一个楼主这样断开EC控制,接供电强制开启很不错哦

网友:
楼主直接接供电强制开启,貌似悬空也可以强制开启哦

网友:
不用去搞什么拉线,,隔离开就可以了,,我全都是这么干的,,网卡有自拉的,, 网卡在不听指挥时默认是自打开的!~

网友G:
把无线网卡20脚切断就可以了.试过好几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无线功能 。你的维修方法也太落后了。我曾在联想E43A   B460 上 都是可以认识无线网卡。但找不到无 ...

嗯,以后用简单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把无线网卡20脚切断就可以了.试过好几例.

我没经验,下次知道了

网友:
飞线的作用是给无线网卡供电3.3V吗

网友:
思路灵活 不错

网友:
楼主后面的的蓝花底纹是怎么回事,能说下吗?谢谢

网友:
这样连接软关闭无线网卡还行吗

网友:
无线开关没打开吧?楼主断开EC82脚,采用别的3.3骗取开启无线开关吧

网友:
EC82教不翘起行吗

网友:
哦,大部分都是驱动导致,这个没有遇到过,顶一个

网友:
學習了  ,   我也要慢慢學習。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方法太麻烦了,有个简单的 屏蔽下 无线开关脚 就可以了 一分钟就解决了

怎么解决,简单的方法说出来,大家分享

网友:
表示还没遇到过

网友:
好方法。这个也行

网友:
有时候跟系统也有关系 我的联想机器就是的 开机一两秒后WiFi指示灯就不亮了 但是进PE一直亮

网友:
到底怎么屏蔽啊

网友:
EC关闭了无线,为什么不先刷新一下EC BIOS?

网友:
联想电源管理驱动问题见多

网友:
从来没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就成精华啦

网友:
真正的凶手逍遥法外,想关无线也关不了了……修机个人觉的不能牺牲原有功能特性……。

网友:
我也这没遇见过这样的问题啊, 其它故障很麻烦啊

网友:
我都遇到好几台了,我都直接叫客户买USB无线网卡,原来 可以这样搞啊,下次知道 谢谢LZ.

网友:
把网卡的20脚用断开就行

网友:
这个应该是能认到无线网卡,只是无线开启不了是吗~~屏蔽20脚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好快的感觉

网友:
干净利落非常欣赏,楼主力挺你

网友:
学习了,下次秒杀

网友:
觉得你这样有点麻烦

网友:
基地太远了,远程没有实践 好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E:
非软件问题
真的是软件问题。。你下次遇到安装个电源管理软件一开启就OK。。遇到很多了。。免拆机

网友:
不用撬,直接2脚接20开启信号就可以了,或者在网卡上面飞线

网友:
联想的机器无线开启不了一般EC坏的比较多

网友:
实地的修东西就是给力

网友:
装电源管理软件就可以了,另外BIOS恢复默认部份机型也可以

网友:
我之前也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都不知道怎么下手修

网友:
照楼主所说 ,今天修好了一台!赞一个!!!!

网友:
把无线网卡20脚 用透明胶带绝缘 就ok

网友:
这种问题是不是软件的问题呀?先搞搞软件 看看能好不?

网友:
先装电源管理在看硬件啊

网友:
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
学习了,通过这个贴学到点东西。

网友:
  LZ  高人啊

网友(2014-04-28):
引用 网友D:
其实你直接把这个20脚的金手指涂上不导电的一层东西就得了

但是你要讓他變成高電平啊

网友:
这个一般装下电源管理驱动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