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无显卡供电

楼主(2014-03-29):
从维修站收了一批联想主板   修好了5块,修到第6块也就是 b460 无显卡供电,此显卡供电芯片ISL62872  PVCC   VCC  5V   .EN  3.3V.当量到PG信号时,发现没有, 没有就不对了 ,这应该是有个3.3v的,搞了半天也不知道是那里出了问题   本人对pg信号也不是太懂  那位高手懂的  教教小弟

网友:
备份一下bios+ec.......开刷吧.

网友:
你看下有显卡电压没~要是没有的话可能就是这个芯片的问题,有显卡电压的话,你可以直接把R394拿开,用根先连起来,要不就是看这个PG信号还跑到哪了,看是不是其他的东西把这个PG信号拉低了。

网友:
显卡供电后级有问题吗?

网友:
同意楼上所说的。

网友:
bios 刷了     后来发现 u25  u20  123脚都没电压  控制脚没有电压   量了下阻止都没问题   q15  S  G级都是有8点几伏的电压   q13  d级也有8点几伏  g级没电压    我现在怀疑这一段电路有问题把  DGPU_PWROK电压给拉低了呢

网友:
楼主修好没  奉献下

网友:
楼主这可以拆了显卡看下,电压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