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电脑一进系统就死机

楼主(2014-03-29):
前天一个老板送来一台主机,他说一进系统就死机,我试了一下果如其然,我二话不说就给他换了CPU风扇,进系统还是死机。我又换了内存,进系统后没有马上死机,我马上松了一口气。我马上关机去搞另一台机。等客户来了以后他要看一下,我就试了,进系统后也没有死机,但是他打开网页看视频后,马上又原型毕露。我蒙了。又给他换电源。又描硬盘。感觉没什么问题。就给他重装了一个系统。故障依旧。我就死马当活马医的给他短接了一下CMOS。开机后好了。

网友A:
有些不开机的情况也需要短接cmos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   以后会少走弯路

网友:
哈哈经验就是这样来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楼主辛苦。      部分不开机。 或者不关机(即关机后立即执行重启)的情况  就得短接cmos

网友:
感觉很多时候是这样的,有一次是dell的原装机是装不了系统所有方法用过了还是没好最后弄了一下电池放电就好了感觉好怪啊。

网友:
这都可以!涨姿势了!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cmos短接好之后再把那几个线接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不开机的情况也需要短接cmos

短接之后把线原样接回去吗

网友:
学习了,宝贵的经验!

网友:
感谢分享成功的好经验,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宝贵

网友:
有遇到类似的故障

网友:
看来COMS能影响到很多的问题!

网友:
什么原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