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INI DM1 广达FP7主板保护隔离不过离奇修复,请围观。

楼主(2014-03-29):
故障机型:HP MINI DM1
故障板号:广达FP7
故障现象:保护隔离不过,电池能正常开机。

修理过程:测公共点无电压,测保护隔离管PQ36控制极为0未导通,测充电芯片ISL6251工作条件:VDD=5V  EN=1.1V   DCIN=18.5V   ACSET=0,ACSET用示波器测得间歇性0V电平异常,测得AD_AIR适配器信号为1.8V异常,正常为由PR20 PR24分压得2.7V,是给EC的适配器存在信号。无奈挑EC65脚,测得2.7V为正常,所以,故障不在这一路。转回来用示波器测ISL6251第2脚ACSET信号,有峰值为1.6V左右的脉冲异常,同样挑ISL6251第二脚测电压0V,此电压是PR25=100K  PR26=12.4K分压所产生的电压,计算得出=2.04V,异常,拆掉俩电阻测阻值正常,不信邪换掉俩电阻涛声依旧,就在这时一看电流表竟然供电点导通了!
     所以在这里就产生了两个问题:1--为什么充电芯片ISL6251的ACSET悬空反而能正常工作,能够发出ACOK#来导通保护隔离管呢。而且充电正常,一切都不受影响。
                                                 2---为什么PR25  PR26测地线,供电19V  中间连接点都正常,而中间分压部位就是没有分压电压,主板PCB漏电?

这样算修复了此机器吗,希望大侠们帮忙伸出援助之手,答疑解惑,谢谢。

小弟没有下载分了,顺便帮忙加点点分,谢谢。

网友:
好帖我没学习到,有高手解释吗,却沉下去了

网友(2017-12-17):
小强的技术越发的生猛!!666!已加分!

网友:
新手表式瞧不懂。。。。。。。。

网友:
楼主可以量一下隔离MOS管的控制级对地阻值,更换一下试试吧

网友:
感觉可以换一下芯片试试 具体的我也没有试过 换充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