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大

楼主(2014-03-29):
宏碁5750G  酷睿I7 的  玩个小型游戏都很热 CPU八十七八度  CPU占用不到10%  清灰也清了  硅胶也上了!散热垫也垫了!就是不起用  这里天气也不热  小弟实在是想不出什么办法了  望个位大大指教一下 感激不尽!

网友:
没人知道散热问题么 0.0  小弟在线等!

网友:
换散热模块吧

网友A:
CPU的问题应该,第一代I7有问题的多

网友B:
关键是能正常使用么?温度你是用温度表量的
还是软件.是软件测的话就不要放在心上
,有的机子室温都三十多了软件还报几度
十几的都有,看到舒服但可信么?

网友:
什么是散热模块?请详细说说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PU的问题应该,第一代I7有问题的多

我的是二代的  也有通病么?2670M 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能正常使用么?温度你是用温度表量的
还是软件.是软件测的话就不要放在心上
,有的机子室温都三十多 ...

用软件测得 不过是烫手了~~~有时候热的卡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软件测得 不过是烫手了~~~有时候热的卡帧了~~~

那就替换法吧:cpu 风扇 铜管 主板。最好还
是找专业维修店测下,自已弄以上的代价有
可能太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二代的  也有通病么?2670M 的

可以把风扇的线不插,看看导热管的导热快不,快的话换个CPU试试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替换法吧:cpu 风扇 铜管 主板。最好还
是找专业维修店测下,自已弄以上的代价有
可能太大了

好的 等有时间去看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风扇的线不插,看看导热管的导热快不,快的话换个CPU试试最好

这个~~能换吗?

网友(点评):
没有什么不能换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