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自动关机

楼主(2014-03-29):
今天同行送来一个东芝L510的本本,现象是进PE自动关机,用硬盘就更是自动关机,刚开始以为是散热问题,清了灰改良了散热,进PE正常,于是给客户报了个清灰的价格,谁知道问题不稳定,老是不定时会自动关机,换了个CPU也试过了,现象依旧,不知道从哪里查起,特发贴广征求大家的意见,如果有同行修到过这种类似的机子,可以发贴告诉一下了,谢谢。
机子是集显,上T4400的CPU,内存/CPU都换过了,只要进系统就会自动关机,在DOS下不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看一下cpu后面是不是有个龟盖大电容有的话建议换掉

网友:
板号是多少?还有就是换CPU后面的大电容。

网友:
大电容秒杀,试试看

网友:
先排除超级大电容。

网友:
大电容干掉。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同行指点,只是我到现在才看到,我今天早上换了那CPU后面的电容,恰好手上有块坏的L510的主板,我就试着换了它,结果真如同行们说的一样,好了。再次感谢!

网友:
大电容秒杀

网友:
楼主无私精神值得学习,楼主辛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