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惠普开机指示灯闪黄灯就掉电

楼主(2014-03-29):
HP4411s开机掉电,指示灯闪一下就没了,然后掉电重启,重复这一动作。捕捉瞬间电压都出现,包括PCIRST复位,上家换的EC。刷过BIOS,依旧
换了个拆机的IBM南桥,好了。但USB都不能用,空欢喜啊,难道要定个新的IBM么?

补充内容 (2014-3-30 14:59):
问题解决,测的usb阻值500左右,供电有的,又换了个IBM测试usb ok

网友:
二修的机器多看看  USB不能用 测测阻值 48M时钟不行就换一个新桥吧

网友:
你原来的那个桥应该是好的,重置下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修好了,告诉一声

网友:
在找个料板拆个呗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
找桥问题,USB不能用,打打到桥的阻值

网友:
本人也接到了一台 开机就掉  开机的时候电流跑0.8  求解

网友:
IBM的桥本来就是 坏蛋 呵呵 我一个上个星期就干了三个IBM坏的

网友(2014-06-14):
就几句话,说的真简洁

网友:
这个机器南桥坏的好象并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