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版号820-3437-B 开机暗屏

楼主(2014-03-29):
A1466 版号 820-3437-B 开机暗屏 拆开机器 主板有点进水刚好是在屏幕供电的电压 短路了  查到有一个电杆短路了跳开电杆另外一头短路 刚好是到屏幕升压供电管去的 把它摘掉就不短路了 后面换一个上去 以为是好了呢 结果还是一样暗屏 在量屏幕供电 才8V 一看肯定是没有升压起来  弄了半天还是没有头绪 图片也找不到 后面只有拿另来比较了,查了半天才知道 是断了一个线 刚好是屏幕电压到 供电管里去的一个角断了  把它接上就OK 勒

网友A:
LZ是哪里的?这么那么多的苹果啊!这机器好新,是13年的。

网友B:
楼主是不是灌水额,,怎么连修两头苹果而且两台都是与屏电路有关,,呵呵,,据说苹果的显示屏的背光升压电路时设计在主板上的,而不是像其他电脑设计在屏上,对吗

网友:
支持了,注意观察

网友:
用白话去读你的文字,好多别字,,,修苹果感觉和IBM 的机器一样也是很容易断线的,仔细观察就行,

网友:
反正苹果就是还行   不错

网友C:
一早上来  看到同一位兄弟 修2台苹果 心里怪怪的  我是嫉妒呢 还是嫉妒呢 还是嫉妒呢··········票子大大滴

网友:
楼主报价多少啊?

网友D:
楼主是专修苹果的吗  怎么会有那么多苹果板子和配件呢  羡慕嫉妒恨呀

网友:
凡是进液的本子腐蚀断线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是哪里的?这么那么多的苹果啊!这机器好新,是13年的。

恩恩  2013年的机子呢   图纸都还找不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是灌水额,,怎么连修两头苹果而且两台都是与屏电路有关,,呵呵,,据说苹果的显示屏的背光升压电 ...

信不信由你了   。。。进水进到屏线这里都会烧那个电压的    我这里天天都有苹果电脑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早上来  看到同一位兄弟 修2台苹果 心里怪怪的  我是嫉妒呢 还是嫉妒呢 还是嫉妒呢·········· ...

这里苹果很多  还有些没有发了  懒得弄勒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专修苹果的吗  怎么会有那么多苹果板子和配件呢  羡慕嫉妒恨呀

差不多了。。。。。

网友:
朋友,我有此款机的图纸。你有1466,820-3437-B的BIOS吗,我的点不亮,电流0-0.7-0.6后30秒掉电。

网友:
A1466 好新的机器,这个问题楼主算是见到钱了 恭喜啊

网友(2014-06-24):
对啊,那么多苹果,修苹果很赚钱吧

网友:
上次也修到过个屏暗的问题,是个保险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