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号 820-2915-B 开机有声音但是屏幕不亮

楼主(2014-03-29):
版号 820-2915 开机有声音但是不亮屏幕 一般都以为是显卡坏了 拆开机器检查了一遍 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量屏幕电压的时候发现没有供电 查了一下屏幕供电管发现有一个电杆开路了 换了一个 还以为这么简单就修好了呢 接屏幕还是一样不亮屏幕 刚好自己手上还有一台一幕一幕的机子 换一个上半部分就亮屏了  这样看来是屏幕有问题了吧屏幕拆开 检查屏线发现里面屏线烧了 刚好是屏幕电压烧断线了 接口处理一下 拉一根线 就 oK.......

网友A:
这屏好拆么,几大百又到手了

网友:
又是个送钱的机器啊

网友B:
苹果的屏很少坏的,偶尔一个屏坏的被LZ修好了。

网友C:
"开机有声音但是不亮屏幕 一般都以为是显卡坏了 "   不会吧  一般客户认为还差不多

网友D:
哎看起来很好修是的我们怎么就不行呢

网友E:
还是修这个爽啊 一台顶几台的价钱,可惜我这里苹果是本本少的可怜,不怎么精通  学习了

网友F:
收了几百,我们在苹果的都是500-1000的。

网友G:
我看过别人拆   不好拆   还得风箱吹

网友H:
呵呵。真好远气,供电线烧开了,竟然没有坏其它东西

网友I:
楼主真幸运 ,苹果的遇到不多

网友J:
真是实力派对手,苹果都能搞的定。

网友K:
成本小我每次都不会测屏线

网友L:
楼主搞点清楚的实物图就好了,哪个屏线都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屏好拆么,几大百又到手了

不怎么好拆 外边还有一成玻璃 拆不好玻璃就碎了    有经验的话就好弄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M:
赚大钱咯,楼主。

嘿嘿   那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的屏很少坏的,偶尔一个屏坏的被LZ修好了。

是很少坏的 不过这是烧了啊   进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机有声音但是不亮屏幕 一般都以为是显卡坏了 "   不会吧  一般客户认为还差不多

这样类似的遇到过呢  不过一般都要排查 排查哈  不可能就直接弄显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哎看起来很好修是的我们怎么就不行呢

要有经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看过别人拆   不好拆   还得风箱吹

是的呢  一般拆的时候要细心勒

网友:
想问问楼主收了多少钱

网友N:
这不收个500不行啊!!!!!!!!!

网友:
赚大钱咯,楼主

网友O:
我想问问你 屏幕你是怎么拆下来的啊    玻璃护屏  双面胶粘的很牢固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修这个爽啊 一台顶几台的价钱,可惜我这里苹果是本本少的可怜,不怎么精通  学习了

恩   那是的呢    我这里几乎天天都能修道苹果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收了几百,我们在苹果的都是500-1000的。

那么高。。。。。  比我这么这里高的多了   直接客户修一台才500 --600

网友:
引用 网友H:
呵呵。真好远气,供电线烧开了,竟然没有坏其它东西

一般都是这样的问题 不会烧的很多东西的  苹果电脑做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真幸运 ,苹果的遇到不多

呵呵  我这里几乎每天都能修到苹果电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真是实力派对手,苹果都能搞的定。

做这个的 肯定是有两下子的了  不然我还怎么活啊  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成本小我每次都不会测屏线

有些坏了是量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搞点清楚的实物图就好了,哪个屏线都不知道?

嘿嘿   忘记拍照了  我都吧电脑装好了 下次

网友:
不要以为很简单啊  楼主很牛逼  要是你你们敢拆吗   顶一个  再给你加个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想问问你 屏幕你是怎么拆下来的啊    玻璃护屏  双面胶粘的很牢固

用吹风机啊    吧热风对着玻璃边角吹热了就用超薄的东西往里面轻轻的往下滑 慢慢弄就行了

网友P:
上次遇这么一台  怎么搞怎么不亮  可能就是和楼主一个问题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P:
上次遇这么一台  怎么搞怎么不亮  可能就是和楼主一个问题了

额  那得检查检查屏幕的升压电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额  那得检查检查屏幕的升压电路了

这屏那是相当 相当不好拆了  能修好 就是强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不收个500不行啊!!!!!!!!!

如果是直接客户的话,那肯定能收的道的勒,同行的就不行勒

网友:
这个是要有丰富经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