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路由器假死

楼主(2014-03-29):
路由器出现假死状态,如何唤醒啊。
路由器

网友:
什么是假死状态?没听说过

网友:
重启或拔电再插

网友:
重启还是一个样

网友:
没听说过假死。路由器如果出问题的话,直接复位 ,然后重新设置。

网友:
太专业的术语。

网友:
我遇见过 没办法 回厂吧

网友(2014-07-11):
假死是什么症状?

网友:
可以刷新固件试试

网友:
网络中有电脑中毒了吧?断开连接重启路由看看

网友:
听别忽悠的吧。刷固件不行 就是彻底坏了。还假死? 还有诈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