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进水二修

楼主(2014-03-29):
前几天接到了同行的一台联想B450,版号LA14.      同行描述不开机, 遂插上电源一看 没有电流,便问其是怎么引起的,他说原来是有待机电流的,但是会跳变,他打开后发现是进水的,修了没修好,最后表笔不经意放板子上时候连电 了  “啪”一声爆了一下,最后干脆就不搞了。
因为是被别人干过的,也不大想搞,就让他放这了,有空的时候研究研究。
这两天晚上生意有点闲,所以就拿过来看了一下。
拆机后目测:发现动的东西还行, 并不多。待机芯片51125面上炸了一个小洞,内存供电的上管U24也击穿了(脚都烧黑了)
测量:公共点 无电压发现保险坏了 更换后发现电流会小幅度的跳变,这个时候在想,故障应该是还原了。(所幸没有搞得特别糟)
在料板上拆了个待机芯片和一个N沟道的MOS管更换后
对地测阻值(各大供电):均无什么异常

插上电源
实测:待机电流0.009 -0.01  公共点正常,没有待机电压…  心中在想没有待机这个这样很好修吧,结果呢。。。是不是换的待机芯片TPS51125是坏的呢?先测一下芯片的工作条件吧

测得:16脚VIN 19V  左右  正常,
13 外部输入高电平作为开启(一般是VIN分压而来,也是可以悬空货通过620K欧姆电阻接地)
VREG3/VREG5 3V、5V正常 , VREF1.99V正常,到此都正常,那就要查那51125_ENTIP2/51125_ENTIP1,   51125_ENTIP2/51125_ENTIP1有没有满足开启呢?根据数据手册查得知:51125_ENTIP2/51125_ENTIP1
EC控制外部连接的开关管截止,1,6脚不直接接地芯片内部上拉成高电平
便可开启PWM供电。根据电路:

51125_ENTIP2/51125_ENTIP1分别受控于Q25和Q26,最终受控于S5_ENABLE,此时直接测了Q25和Q26的第5、6脚 5V,2脚0V,看来S5_ENABLE没有出来,看来不是待机芯片坏了,而是没有S5_ENABLE。
顺着S5_ENABLE往上找~~

由EC发来的,是EC坏了呢 还是EC工作条件没有满足呢?
1、供电AVCC    3.3V正常

2、复位  VCC_POR#   3.3V    正常

3、时钟   32.768KHz  示波器测了一下 正常

4、盒盖开关:LID_CLOSE#  3.3V正常

5、适配器检测AC_IN#  0V  正常

           难道 EC坏了吗?还有一步,BIOS!BIOS参加触发,所以先刷个BIOS先,刷完了问题依旧。考虑换个EC吧~~~   工作条件都满足了,不工作。换了吧,订了芯片~~
(两天后)
芯片到了换上去

首先测量15脚S5_ENABLE:3V左右!有了!  待机电流也明显的变大了(0.018A),心中暗喜 哈哈~~
测量待机3V/5V正常!哼哼…..  开机…………………..开机…………….开机!!!! 不开机!!!卧槽 开机按钮按了一下  电流微微的变化一下定住了什么情况呢??
继续查 找到开关

和EC的95脚相连,通电按开关实测EC95脚  :高—低—高   正常

再测EC发给南桥的PWRBTN#  高—低—高     正常

然后测量南桥有无发出SLP_S4#、SLP_S3# :3.3V正常!

                 奇了怪了!查供电!
    内存供电…没有!

  好吧,查内存供电的来源吧,根据图纸可以知道 内存的主供电(1.8V)来自于U46,型号:TPS51124,这时候突然想到刚开始的时候内存供电的上管击穿了可能把供电芯片也给搞挂了,不管那么多了,测吧!

供电:16脚,V5IN ,5V
按下开机键后测EN开启:8、23脚 3.3V有了,而所有应该出来的电压没有一个出来的,好吧,换掉TPS51124,

更换并检查完毕后 对地测量一下 16脚V5IN  和L17与L16有无短路,实测正常。
清理完毕,开机! 电流刷刷的上去了,久违的logo也出现了

装机,三下五除二装好了,再开机。。。漂亮的logo出现了,然后~~~

English???What  is mean?   英语老师是体育老师教的,看不懂,还好有当时实地老师给的“灵格斯翻译专家“   so  大概是”是不支持无线网卡“,难不成无线网卡也坏了? 干脆的拔掉它!!

好家伙,终于搞定它了,对于一个进水的机器,我表示很是难搞,对于同行的两把刷子,更是无语,原本不是严重的问题,被其搞的甚是复杂,要是没有空的话,干脆的就将其让客户报废了。

离开实地的第一个帖子,因为店里太忙,所以也没空写。帖子里少了几张图,可能被我删了,找不到了,请大家见谅。

在此由衷的感谢迅维的全体老师们 以及所有的工作人员,祝愿迅维越办越红火,越来越强大!同时也祝愿咱迅维的全体师兄师弟们和亲爱的304兄弟们技术越来越牛逼,生意越来越红火!!!

帖子里如有错误之处还请大家指出来以防误导,谢谢。

网友(2014-05-19):
学习了!

网友(2014-03-29):
思路清晰。。维修果断。。。高手

网友:
时序很清晰。。看来经常修的。。没几个月没这么清晰的思路

网友:
思路很清晰,这么多的问题都搞好了,不容易啊!

网友A:
哎呀。周老板还有空发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呀。周老板还有空发帖啊

这几天异常的闲

网友:
修很好,赞一个。我得珍藏呀!

网友:
周老板总 生意不错啊

网友:
是毕业直接回去开店了么

网友:
来瞧一瞧,看一看呀。

同意师兄的看法,就这德行不知道饼哥给他来了个版主?很值得怀疑哦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来瞧一瞧,看一看呀,师兄又在装B了, 有B总比没B强。

你看你,注意你的版主形象啊

网友C:
师兄很给力哦,我们昨天学习完51125工作流程,你今天就发这么有营养的帖子,

小师弟,51125工作流程在我给你笔记本记录里面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师兄很给力哦,我们昨天学习完51125工作流程,你今天就发这么有营养的帖子,

z再过一个月  你会更厉害的

网友:
哎高手呀。技术贴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D:
讲的确实详细,只可惜只理解了5层,想问下
51125_ENTIP2/51125_ENTIP1
这2个是3V 5V输出各经2个MOS管吧

网友:
思路这么清晰 赞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讲的确实详细,只可惜只理解了5层,想问下  这2个是3V 5V输出各经2个MOS管吧

嗯是的啊,S5_ENABLE由EC发出,来控制Q26和Q25两个复合MOS,从而来控制51125_ENTIP2/1

网友:
思路好适合我们这些小白

网友:
实地的学员就是不一样,一发贴必火,

网友:
还好,没搞出大问题。最怕修这种人为故障机器

网友E:
思路很清晰,很想知道楼主报价多少啊,如果这样的,我估计最少300
一米八的小个子
这个还是不说了,同行的 没收上什么价格
详情

网友:
楼主思路很丰富 无线网卡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直接和客户说吗

网友:
楼主此版修起来 行云流水啊 有示波器就是好啊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讲解分析得非常清楚明白,三个芯片:待机51125,EC,内存供电。

网友F:
实地学员就是厉害啊,维修思路很明确,对各个信号掌控得炉火纯青,虽说维修过程一波三折,看得我和兴奋呵呵,收藏起来了,今天没评分了,明天再评~
一米八的小个子
谢谢你的支持与鼓励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思路很清晰,很想知道楼主报价多少啊,如果这样的,我估计最少300
这个还是不说了,同行的 没收上什么价格

网友:
哇塞,我得什么时候能学会检修电路板啊!!真的好想去实地学习啊!!!

网友G:
波波给力,此贴必加精啊。
一米八的小个子
差乐乐兄一大截呢,努力追赶中~~~~~~~~
详情

网友:
基地净出高手,楼主电路时序相当清晰真的好羡慕哇

网友:
思路很清晰,多谢分享。

网友:
思路清晰 高手学习了

网友:
到底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看来有必要去实地了

网友:
大婶啊,学习了!!!!!!!!!!!!!!!!!!

网友:
有些机器必须是要按时序来修的 瞎修修补好的

网友:
思路清晰,高手啊

网友:
B450通病AC口和BIOS,775L和51124也属于易坏的芯片,LZ运气好。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分析得也很好,支持一下

网友:
正好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器要修

网友:
高手,思路清晰,

网友:
是我肯定搞不出来 ,佩服兄弟

网友:
只能膜拜 ,,,高手

网友:
没有点位图的话,元件的位置很难找是不是

网友:
真心不错 我们新手就是喜欢看你们这样的帖子 呵呵呵 帮助不小

网友:
高手高手呀

网友:
好清晰的思路呀 我也想学习 最近发现网上还可以学 不知道怎么样!就只知道 从基地出来的师傅都灰常牛牛的!羡慕死了 我也准备报个班

网友:
上电流程了然于胸,顶一个

网友:
有心、思路清晰,看来还得多学习

网友:
会时序都是轻松修呀。不过这机器好像也搞了几天吧。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等配件,所以说还是广东那边好些。配件随时找到。不像我们这边,机器修着修着就放着了。效率极低。

网友:
一开始看你说内存供电上管坏的时候我就想内存供电芯片十有八九挂了,果不其然/。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分析的很彻底!!!很有耐心啊……

网友:
很好 期待下次发更好 的 更清晰的思路

网友:
这同行我想问他上电时序懂不懂的,,瞎修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高手,崇拜中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路过的来学习一下

网友:
一波三折的故障 很有赖心

网友:
进水不是很严重的话还是好修的

网友:
呵呵呵 迅维培训过的 理论就是扎实

网友:
楼主什么时候进的迅维?

网友:
论坛里面都没什么呢

网友:
真的不好说

网友H:
你好,想问下,无线网卡是怎么解决的,是换了个网卡好了,还是刷BIOS什么的??究竟是怎么解决的?有可能是驱动程序的问题么?

网友:
思路清晰。。维修果断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好,想问下,无线网卡是怎么解决的,是换了个网卡好了,还是刷BIOS什么的??究竟是怎么解决的?有可能是 ...

网卡报错,直接换,或者外接一个USB的

网友:
对我们小小白太有用了!!!

网友:
厉害呀,大师级别

网友:
很厉害啊  进水加二修厉害啊楼主

网友:
非常好, 。很完整的吧他看完 了。我也复习了下。认真,。。。

网友:
思路很清晰,楼主功夫下的很深呀,赞一个

网友:
AC_IN# 不应该是3。3V高电平吗?

网友:
有是一篇技术贴   像这样的帖子就应该多多益善啊   对了  你们一天可以加几次分啊   为什么我只能加一次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I:
要达到这种水平要多久啊     想学学

网友:
修这个很辛苦啊   不容易

网友:
有图有真相,就是清楚,顶一个

网友J:
嗯是的啊,S5_ENABLE由EC发出,来控制Q26和Q25两个复合MOS,从而来控制51125_ENTIP2/1

网友K:
维修思路很细化,插图部分截图再全面些就更好了。

网友L:
很细心,很好,学习了

网友M:
进水机难搞,你这还算好了

网友N:
啊哈 又是基地学院啊 好牛啊 接散货吗 我这也有修不好的 大神门 所有的机器都能修好吗 还是特例呢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啊哈 又是基地学院啊 好牛啊 接散货吗 我这也有修不好的 大神门 所有的机器都能修好吗 还是特例呢

谁也不能保证所有的机器都能修好,你说是吧。要是那样岂不是维修界的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进水机难搞,你这还算好了

看来兄弟是个高手,幸会幸会

网友:
引用 网友L:
很细心,很好,学习了

小心被管理员扣分啊,不能这么回帖

网友:
引用 网友K:
维修思路很细化,插图部分截图再全面些就更好了。

下次改正,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J:
嗯是的啊,S5_ENABLE由EC发出,来控制Q26和Q25两个复合MOS,从而来控制51125_ENTIP2/1

  正解,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引用 网友I:
要达到这种水平要多久啊     想学学

基地学习3个月

网友N:
引用 网友O:
谁也不能保证所有的机器都能修好,你说是吧。要是那样岂不是维修界的牛逼!

哈哈 谢谢你的鼓励 我实在找心理平衡呢 不过看你写的分析的电路 你学的挺好的 挺你哦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哈哈 谢谢你的鼓励 我实在找心理平衡呢 不过看你写的分析的电路 你学的挺好的 挺你哦

谢谢兄弟的支持,大家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实地学员就是厉害啊,维修思路很明确,对各个信号掌控得炉火纯青,虽说维修过程一波三折,看得我和兴奋呵呵 ...

谢谢你的支持与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G:
波波给力,此贴必加精啊。

差乐乐兄一大截呢,努力追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O:
谢谢兄弟的支持,大家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哈哈 太自谦啦 呵呵

网友:
楼主的技术很好,在这里学习了。我也在里学到了更多的精练

网友:
  供电修的还行

网友:
楼主很细心,基本功扎实,上图清晰,值得我学习

网友:
高手,就是通过扎实的基础,不断的磨练!佩服

网友:
楼主在分析开机时序写的很清楚。并且图文并茂 。看起很清爽。挺一个

网友P:
实地学费多少?  要学多久?

网友Q:
神来之手啊!!我得什么时候才能锻炼成楼主的这样技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实地学费多少?  要学多久?

你可以咨询一下客服

网友:
引用 网友Q:
神来之手啊!!我得什么时候才能锻炼成楼主的这样技术啊

江苏徐州睢宁???

网友:
思路非常不错,技术更不错啊。。。。。

网友:
大师真厉害,思路清晰,明确,受教受教

网友:
求一发图纸

网友R:
呵呵。我在迅维的时候也是住304。好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R:
呵呵。我在迅维的时候也是住304。好巧呀

你是多少期的 啊?

网友:
我是去年第二期

网友(2014-05-05):
月饼老师在下课前拿这个贴子做示范,很精劈

网友S:
你好楼主,我这也有一台进水(奶)的机器,现在修好了电源了,已经可以开机,就是进了桌面会出现像按键短路的那样一直出现qqqqqqqqqqqqqqqqqqqq,拔掉键盘也是一样,键盘口的排阻原来是有几个引脚有腐蚀,但都换好了,都有电压,我的求助 贴,请你指导一下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page=1#pid9993472

网友:
引用 网友S:
你好楼主,我这也有一台进水(奶)的机器,现在修好了电源了,已经可以开机,就是进了桌面会出现像按键短路 ...

D2  A1不能代换的,你说的出现Q   键盘口排除了,那EC坏的可能性很大啊!测量一下进水腐蚀地方的元器件对地阻值,看看是否有短路的

网友:
示波器修机器还不是很熟悉

网友:
我这儿也有一台,电压,复位都正常,电流跑了三四次,停留在1.37A,看似亮机,结果不亮……

网友:
看起来很牛逼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