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示波器测1.05V电压有毛刺,是咋回事?

楼主(2014-03-29):
请教:我的1.05V_VTT电压,直流电压不是一条直线,有很多毛刺,等会儿电压会降低到0.5V左右,还是有很多毛刺,我想问问,是电容滤波不良,还是下管有软击穿,还是后极有短路拉低次电压?
示波器

网友:
你测的是电感前还是电感后的?电感后的话,那应该是电容滤波不良,电感前,不是直线属正常
同意楼主:
5.0
o0飝兲
同意楼主:

网友:
楼上解释很专业,学习了

网友:
电感的后端。我的笔记本是联想昭阳E42G,每次冷开机能显示,不一会儿就蓝屏,没有任何文字,测试1.05V电压偏低到0.5V,且示波器测试有很多毛刺,再测触发,电流到0.10就掉电。请问,下管若软击穿的话,波形会是怎么模样的,后极有微短路的话,波形是什么样的,请教。

网友:
先在1,05V电感的后面加个电容,看看有没有好点,如果还不行,就要考虑后级的问题。

网友:
电容滤波不良,性能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