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酷比魔方U30GT 电池开机掉电

楼主(2014-03-29):
  酷比魔方U30GT平板电脑  电池开机掉电 电池有电,换过新电池也是一样,用外接电源运行一切正常,请高手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电路一定是存在问题了 没有图纸 可能就很难修复

网友:
电池放电回路有问题,最简单的就是个管子,复杂的有电源模块

网友(2014-06-10):
跟我的情况一样,不知道楼主搞定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