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每一次充电到百分之八十后提示未插电

楼主(2014-03-29):
三星笔记本每一次充电到百分之八十后提示未插电,什么原因呢,

网友:
那显示这个时你笔记本用的电池电还是适配器电

网友:
电池充放电电路问题。

网友:
看下充放电路有无问题,前提是要先确保你的电池是OK的

网友:
适配器电压不够或电池到寿命了。

网友(2014-09-17):
这是三星为了保护电池使用寿命的一个功能,EASY SETTING里面有个电池寿命延长设置把它关了就好了

网友:
有没有换个电池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