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显示器改了驱动板高压带不起来

楼主(2014-03-29):
最近修了很多显示器改了驱动板之后高压点不亮了(高压是好的) 要电源 高压一起换掉才可以。这样修成本太高了,大家碰到这种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
应该还是有线没接好吧

网友:
没有的,师傅说过了加负载的要全套换才可以,原装驱动板是5V的,改通用的是12V,从高压那里拉12V过来给驱动板,高压就不亮了(意思就是12V只能给高压供电)

网友:
这个问题,自己之前也遇到过。有些品牌的高压条不适合改。2是改之前,我都会断开高压那边12V或者16V那个过去的电压。3就是ON/OFF,12V,GND不要接错了。最后附上一句就是,上次看到一个朋友发的贴子,说LED要把亮度也要接上,否则不会亮机。目前有修过LED,但是还没有实施过此类方法。等待下次实验看看。

网友:
驱动板的分辨率你没有调好吧,需要眺帽的

网友:
有些原装高压板的开启电压不同,甚至有些是低电平开启,我遇到过

网友:
这东西跟原来的对吗?

网友:
负载问题吧 ,是不是有一路电压空载了

网友:
是不是 线接错了

网友:
应该是接错了吧,我觉的就三星,lg的,或者品牌机惠普的有些需要短接adj才可以点亮,或者adj直接接地,具体机型具体分析。没有改不了的,双屏线的除外,我没改过

网友:
负载是不是有问题,带不动

网友:
考虑OFF有高低电平

网友:
是否线接错了

网友:
算你走运,这个问题分两步看,第一是反馈问题,因为电源板很多都是在5V电源上通过431反馈还调整电压的,你把5V空载了,当然电源就不稳了,解决方法是,你把通用板的12转5V的芯片去掉,然后在电源板上拉线到(1084或117的5V转3.3V三脚管的)5V上,这样电源就稳了,第二,是因为有些电源高压一体板的高压芯片有高电平开启,也有低电平开启的,即ADJ有的是好像叫什么在DM....忘记了字母上要么是高电平或低电平等,如果是高电平,我一般从5V上直拉根上去,或也从on上分过去,如果低电平就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