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优雅版号H247 板层大短与挖大洞之掉电修复

楼主(2014-03-29):
神州优雅版号H247    INTEL集显
此机是同事接手也是他修的,客户在等,同事努力修中,最后也是没有办法接口大短,中午饭后,老板叫我修修看。
同事把机器故障说了一下,大短烧鸡不出来,我一看此板被同事挖了个洞。
开修 可调电源,调0.01A烧鸡,立马4A多,摸板无任何发烫之处,4A不动,本人以前也挖洞不少,同事挖的外观太完美了,根据经验在次挖,让主板起火花和板层烧黑,当然要看周边是否有重要元件,在动手,这样也不会影响其它电路,还好此板周边不多,这时拿刀片搞破坏,不要手软,注意看那一边烧,就去弄那边,以免多处烧比较麻烦,刀片来回乱搞,在上电出现火花冒烟,这时不要断电继续,无火花冒烟为止,板层烧黑了,有希望了,这时短路为2A,这步很关键,不要用刀片刮成圆型,铜皮很软 容易使供电层与地层相连,同事就是刮得太圆,当然根据有些板层和个人不一样,刮法则不同,我一般是用30角度刮,成功率很不错的,以上是个人维修经验,仅参考。开刮后上电短路为0.20A,在把电流加到10V在烧,又是4A,晕又是另外一个地方烧黑了,在刮,上电不短了,慢慢调到19V,无待机。
此时打所有供电电感阻值正常,先把待机修出来,这机是没有图纸的点位都是代用的,点位用H24Z,图纸用F83VF,大同小异 如图

时间问题不在分析,主供电19V LDO 5V REF 2V BOOT 5 开启3.3V 打开关管阻值正常,直接换芯片,插电自动上电为0.19A反复重启,电压灯也跟着闪,这下要用波波了,
下面是掉电情况下,测到所有的电压,
待机电压:+15VO+3VO  +5VO  +1.8VO +1.5VO +1.05VO +0.9VO
开机电压:sus(12VSUS  3vsus 5vsus)   vs(+3vs +5vs +12 vs +1.8vs +1.5vs +1.05vs+0.9vs +1.25vs 0.75vs +1.1VS)  +12 V +5V+3V +1.5V
最后产生VCORE。
为了测这些电压发了不少时间,最后只有CPU电压没有产生,华硕老机有个毛病,只要有主电压或转换电压没有出,就会马上掉电,速度很快。如图
现在测CPU主供电 16脚无电压,在测上管D极无19V,想一下会不会和挖洞有关断线,不管了飞线到电容19V产生,还是来回重启,16脚19V正常,31脚的DPRSTP#有1.05V正常,14脚的DPRSLPVR  0V正常 15脚SPI#1.05V SHDN#无电压,用波波打有上跳的动作,但不高,在查一下CPU_VRON这里到了时序图,
那大家看到EC发出CPU_VRON要延时99MS,我想已经去开启CPU供电,只是掉电太快无法开启,回想以前我做学徒时,师傅直接飞3.3V去调试,用+3.3V飞到CPU_VRON测试点,没想到插电眼前一目电流直上。这位客户一直在等。之前看到他闷闷不乐的样子,现在看到机修好了,脸上带点微笑。
好久都没有发帖了,还有好多帖没有发,都是工作中发现各种新问题。时间不够。
下面是实物图:

网友:
楼主这样都能修好,华硕图纸本来就难找,竟然用代用图纸修好了!!!要是我早放弃了,小辈佩服的痛哭流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