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420独显 半个小时左右掉电

楼主(2014-03-30):
求助 E420独显 过半个小时左右掉电,掉电后,可以再次触发开机。求解决方法,谢谢!
bios刷过,温度测试过,不高,不是散热问题 。
掉电
解决方法

网友:
散热做好了嘛。。。

网友:
这个应该是BIOS的问题吧,E40有这个通病,

网友:
鲁大师 测测

网友A:
会不会是待机芯片出问题了呢

网友:
刷下BIOS试试,其次检查下散热

网友:
散热导管容易坏

网友:
这机子的散热体爱坏,以前遇到过换风扇不行换散热体好的,换前测试一下温度正常不。

网友:
检查温度,散热管, BIOS 可以优先排除下。再进一步确定看是不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
多半是散热的事 E系列的机器散热都做的不好

网友:
散热问题吧

网友:
散热导管容易坏,检查一下,或者有没有同型号的,换一下看看。

网友:
THINKPAID 铜管散热不行 , 容易坏

网友:
建议换个待机芯片看看····这机子待机芯片坏的多,但是半小时掉电的还没遇到过哈!

网友:
看看3 5伏供电芯片的设定电压有没有问题。

网友:
你这是电压不够,你看看显卡供电,是不是少了

网友:
自己顶下,别沉下去了。看看有没有解决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