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机器经验维修

楼主(2014-03-30):
在HP系列机器中,G4和G42有些情况是白屏的,对于这一现象通常是由屏线松动导致的。在维修过程中可先查看屏线,在考虑其他

网友:
遇到过,不过这种情况不是很多

网友:
暂时还没有遇到过  期待遇到  捡钱的机器呀

网友:
这 捡钱的机器我也没碰到过,期待...............

网友:
嗯 这种问题直接换屏测试下就可以了

网友:
屏线接屏幕那头的松动了,重插可以解决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我有一台g4  集显电压有时是0.95v  有时0.4v   在0.4v时能显示   在0.95v时不显  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看来也是通病了…………。

网友:
记住了,下次秒

网友:
查屏相关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