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液晶电视新手 创维的 高手指点下

楼主(2014-03-30):
大家来帮忙看下这是什么情况 遇到几个同样的问题   刚开的时候正常 过几分钟就成那了 声音还特吵杂

网友:
这个和液晶白屏好像哦,看看屏上的保险。

网友:
有没有试过程序

网友A:
一二楼合起来正解!有背光无图像,图像部分异常。很可能图像处理芯片供电异常,或者行场供电异常。供电正常后,可以试着刷写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二楼合起来正解!有背光无图像,图像部分异常。很可能图像处理芯片供电异常,或者行场供电异常。供电正常 ...

没有搞过这个,不知道该怎么下手,和液晶显示器一样的思路吗?

网友:
是啊,液晶电视白屏思路和液晶显示器一样吗

网友:
学习了  我是新手

网友:
明显不是创维液晶电视机 是山寨版(假货),是屏电路(逻辑-屏一体)坏了

网友:
应该是主板问题,检查主板的各组低压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
基本意一样的思路,声音部分应该考虑解码部分了。

网友:
查一下主板上的供电二极管,应该是其内阻过大造成供电不足。在通用板上特多。你注意量下主板二极管的压降,不难发现

网友:
有可能是mcu

网友:
这种 情况   先换个驱动板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这种机子好多旧屏。

网友(2014-04-29):
查驱动板的屏供电,有的话,应该是bios

网友:
和液晶显示器一样的思路,先检查一下驱动板和屏线。

网友:
检查一下驱动板和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