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ACERE1-410新机加不了内存

楼主(2014-03-30):
店里卖的一台AcerE1-410新机,客户要升级内存。一顿拆机。。。。。拆完(低电压)类存装上后开机尼玛不亮。以为没装好,重插一次开机还是不亮.........果断换一根换个牌子    还是不亮。把原装类存拆下来换个槽竟然也不亮......觉得可能是机器质量问题。立马给客户重新换台机器。奇迹发生了.......尼玛症状一样.......换了两台机器都是.....哪位高手分析一下怎么回事啊!求救啊!!!!!!!!

网友:
求高手解决!!!!

网友:
这是新款机器!

网友A:
只装原装那条也不亮吗?

网友A:
要是只装原装那条也不亮的话就放个电再试试

网友:
东西很不错,学习了

网友:
不会有这么奇怪的事情吧

网友B:
是不是存在CPU坏的可能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装原装那条也不亮吗?

是的!原装内存换个槽就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只装原装那条也不亮的话就放个电再试试

不行啊!放电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存在CPU坏的可能性

新机!换了三台都一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