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给位兄弟做BGA前主板用干燥箱烘烤时间及温度多少?

楼主(2014-03-30):
请问给位兄弟做BGA前主板用干燥箱烘烤时间及温度多少?
我常规烤箱开的温度是90,烘烤时间大概是10小时!各位你们用的什么温度啊?什么温度 时间 参数可以缩短点呢?而且最好保证做BGA安全呢?

网友:
这个没有什么标准吧,视环境不同而论吧,客户着急100度 1小时或长或短自己看吧,考的太久也没意义,上BGA时考掉潮起就可以了,

网友:
我一般是100度,然后3小时

网友:
这个 根据个人习惯吧

网友:
100度,1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