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硬盘能认到,也能G系统 G完之后重启机器,无法重启系统,求指教!

楼主(2014-03-30):
160硬盘能认到,也能G系统   G完之后重启机器,无法重启进系统,求指教!进PE也把C盘激活了 装完之后接着重启,等了五分钟刚进WIN界面蓝屏了,换别的系统也是这样,XP win7都试了,怎么办,求高手指教!

网友:
不是本的问题  把硬盘换到其他本也是这样,还能不能修复?

网友:
如果备份好资料的情况下,如果将硬盘装到其他机上在WINDOWS下能低级格式化的话应该还能用,如格不过的话就已经坏得挺厉害了,修也没什么必要了

网友:
论坛的人呢?

网友:
扫过硬盘么?

网友:
不同牌子不同的原因,楼主不会连什么牌子的盘都不知道吧,

网友:
当然坏道的,红绿块多的盘,都会蓝屏,

网友:
先MHDD扫一下,再对症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