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s 没有wifi 是不是无线模块有问题啊?

楼主(2014-03-30):
放了一个月,充电开机wifi无法使用   升级了也还是这样   求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先刷机  排除软件问题在看硬件

网友:
是的就是无线模块

网友:
赞成先刷机看看行不行,然后再拆机换无线模块

网友:
刷机不好换wifi模块!4S坏IWFI很正常的!

网友(2014-05-02):
这个模块坏了好不好修啊,我的也是这样的啊,

网友:
是的,4S无wifi是通病,换个wifi模块就好了,你到其他地方去修别人可能就给你加焊一下就给你了,这样是用不长的,我这是专门修苹果的,这个问题经常碰到,要修的话可以联系我

网友:
第一部首先先看下你的WIFI是打不开了还是能打开收不到信号。其次看下关于本机里面的WIFI地址还有吗。
确认主板问题后。拆机用热风枪对准WIFI芯片加热数秒,后装机测试正常后更换WIFI模块即可

网友:
放冰箱冻10分钟,拿出可以的话,过一会又不行,可能是虚焊,用热风枪加焊有保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