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3-471g 清灰后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4-03-30):
昨天有个客户送来一天acer v3-471g 本子 要清灰。说是从香港带回来的。这简单 拆机清理风扇的灰尘  风扇上油  上硅胶装机。
开机亮机后  上硬盘开机测试。悲剧了 进桌面掉电。拆下硬盘开机 不掉电。又拆机把散热器重装一遍。开机还是那样。cpu电容是4个330的,cpu供电场管不是那种小铁片的排除通病的可能。怀疑是系统,就找个硬盘做系统。进PE没事 系统g完也没事。解压到一半掉电。郁闷啊。打电话师傅求救,师傅说可能是显卡 cpu散热不好主要看显卡  垫个铜片是哈。我垫了铜片 win7图标没走完就掉电了。把 主板拆下放在桌子上开机用红外测温仪测显卡cpu温度 铜管各部分温度都正常。接硬盘到掉电是的温度也不高38度上下。再次求救。师傅问用的什么电源。我说用的稳压电源,师傅说用自带的适配器试试。  客户没带适配器 。装机用电池开机 ,一切正常。客户回去用适配器也没事。郁闷  现在还没搞懂  为什么用稳压电源会掉电。

网友:
这个要用客户的电源,用稳压电源会掉电?郁闷,ACER 的笔记本我遇到过两三台了,好像有2台是修好后出现这个问题,然后怎么也搞不定,最后客户卖了一台给我,换主板一台,但是换主板又好了呀,也可以用可调电源用的呀,那可能还是主板问题,另外一台也是清灰,但我拿来没试,客户说用久了烫掉电,结果清了灰后感觉好像只要一接硬盘就会掉电。最后钱也没收客户拿走了。

网友:
类似的情况碰到过  有可能适配器的规格不一样吧  !

网友(2014-07-11):
只能说明笔记本太垃圾了

网友:
可怜啊 赔钱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