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板求助帮忙看下这个电阻

楼主(2014-03-30):
主板型号华硕P8H61-M LE V2.01
故障不触发  紫色5V 到PQ28 C级 B级只有0.49V明显偏低 换了一个 现在B级 只有2V多电压还是不够5V  PQ28 B级连接到 3328A第一脚 还并联个电阻 是导通状态 不知道这个电阻 有什么意义 我感觉是击穿了 而不是0欧的贴片电阻
哪位大哥有这块板子帮忙 测一下 3328A下面的那个电阻 多少欧姆的

还有我看了华硕P8H61点位图  PQ28 B级到 R20电感 到PQ26的G级 都应该为5V电压

另附上点位图

网友:
没怎么看懂

网友:
E级连到哪? 图看的不太明白!

网友:
不好意思哈 ,在来张实物图

网友:
还能我吧PQ28换错了 本来是PNP管 换成NPN管了 才出来2V电压???? 实际B级应该是5V才对 以为他连接到电感和一个6.3V的 电容

网友:
哪位大哥出来指点下啊

网友:
不会看点位图,有师傅教下就好。

网友A:
PQ28电流走向应该是E-C吧·· B为低电平时候  此管导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Q28电流走向应该是E-C吧·· B为低电平时候  此管导通!

PQ26 G级是从 PQ28 B级获得的啊,B级如果是低电平 PQ26 G级没电压怎么行啊,之前 就应为PQ28 B级无5V 所以才换它的 之前电压0.49V 强制加电有5V 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Q26 G级是从 PQ28 B级获得的啊,B级如果是低电平 PQ26 G级没电压怎么行啊,之前 就应为PQ28 B级无5V 所 ...

我认为 PQ26 G级并不是从PQ28 B级获得  而是 PQ28 PQ26同时受控于3328a   当此信号为高时 PQ26导通  PQ28截止    反之PQ26截止 PQ28导通· 你出的图纸不全  你看看PQ28 E连到哪里去了   还有PQ26 D级相连的··(这个怎么感觉像是双路供电的电路··猜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 PQ26 G级并不是从PQ28 B级获得  而是 PQ28 PQ26同时受控于3328a   当此信号为高时 PQ26导通  PQ28 ...

PQ28 E级 连接到它旁边的 WO4三极管 B级  就在隔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 PQ26 G级并不是从PQ28 B级获得  而是 PQ28 PQ26同时受控于3328a   当此信号为高时 PQ26导通  PQ28 ...

代号PQ29 它的C级 连接到3328a的 第三脚 果然是受控于3328  但不知道为什么PQ26 的G级 为什么会没电压

网友:
上面那个PU13 型号RT8120D 有小窟窿  请问他损坏 会不会 导致不开机呢

网友:
RT8120D 应该是内存供电吧

网友:
肯定会的,应该是内存供电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