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音箱不响

楼主(2014-03-30):
     一个蓝牙音箱,蓝牙连接正常,但连接后不响,功放芯片是GPM8603,怎样知道是不是这个功放芯片坏了?

功放供电正常,接喇叭时1、4脚电压都为0了,不接喇叭时,都为2V左右。不知道正常不?

补充内容 (2014-3-31 15:36):
跳过功放芯片在8、17脚用耳机有声音。应该是此芯片坏了。有人知道这个能用什么替换吗?

网友:
你不换吗

网友A:
不会是静音了吧?6脚给一个信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静音了吧?6脚给一个信号呢。

6脚高电平,4V。

网友A:
改成低电平试试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成低电平试试看呢。

5、6、7脚是连一起的,如果改低电平,此芯片就没有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