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纪录三

楼主(2014-03-30):
太忙,没时间发贴,就发维修纪录之三

华硕P5G-MX
二修板上电提示cpu类型不对15秒关机,后挡0402,加焊Io无果,系统管理总线119 1201.5v不正常,点位图为南桥旁272排阻,此排阻连接网卡芯片,后拆网卡,跑码正常。
映泰A880G+
上电无cpu供电,此板时序内存后出cpu,内存供电正常,查cpu供电芯片l6717 14脚无en电压,跑线至103排阻,另一端是内存1.5v过来,测量排阻变大,不正常,换后跑码修复。
映泰G31-M7
开机跑码一开始掉电重启,如此反复,后换内存附近的c183电容16v470uf 跑码正常,详细见电路图
富士康P31A
上内存无复位,按时序供电cpu、桥,内存供电正常,pci-e a13 14无时钟,查时钟的工作条件:vcc3v 14.318晶振正常,vttpwrgd 0.53v 不正常,查cpu供电芯片37脚发出的vttpwrgd3.3v_sys_spd上拉,3.3v_sys_spdatx3.3v通过零欧的电阻相接,查内存238spd0.53v0欧电阻变大,换电感后正常,时钟开启跑码修复。
昂达g41
上电复位灯不停的闪烁,查复位开关3.3v,测内存供电无up6103 1 5 7脚高电平,用6545代换,跑码正常。
神舟G31
上电诊断卡3.3v待机微亮,查a141.7v,断电打值为27欧,usb有一组阻值为0,南桥坏,换82801gb南桥后跑码正常。其中有一个南桥换后,75跳变,72跳,71slp33.3v,该南桥也坏。
映泰ta880
不通电,查南桥工作条件正常,查io 753.3v跳变 72脚焊盘无3.3v,连接一电阻为0.5v,表笔按着72脚马上上电,判定io坏拉低3.3v,飞线75脚连接电阻到72脚连接电阻南桥端。断开72脚到南桥的电阻解决
富士康a74xm
ps2键盘鼠标不能用,打值数据线一个为700,一个200,拆接口后面CN7排容后,对地值都为700,开机使用正常。
华为s1224
交换机,上电交换口灯全部亮,拆后发现一路核心供电无,由isl6520 提供,15v 55v 71.2v,上管g极无电压,换9202后正常。
华硕p5p41t-plus
开机有时正常有时全板无复位,测内存供电1.57v 0.76v 桥供电1.5v 1.13v 总线供电1.23v cpu供电1.07v供电正常,测pci b16脚无1.6v时钟,pci-e b5 b63.3v系统管理总线,怀疑时钟芯片工作不正常或者条件不满足。观察此机正常跑码时马上没有复位,估计vttpwrgd正常后被拉低,cpu管理芯片asp0905 48脚有1.2v电压,跑线连接一个电阻后,由822上拉,换掉822排阻,故障修复。
昂达A785G/128M
自动上电全板无复位,开关针无电压,挑起83627dhg-p 68脚, 恢复3.3v 不在上电,换io正常,全板测供电正常,时钟正常,要不就是南桥坏或者南桥条件没满足,仔细观察发现32.768晶振被拆,补上跑码

网友:
牛人啊!!小弟佩服

网友:
新手可以借鉴参考下

网友:
赞一个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  适合新手 可作为参考

网友:
真是机板杀手啊,看样子每天至少是几十片的维修量

网友:
高手高手,顶一个,谢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                        够直接支持楼主

网友:
楼主挺厉害的嘛,修好了呢么多的主板呀。

网友:
经验与记录都挺好,是我们维修手们的学习标榜!好样的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 ,收录  学习  点赞!

网友:
很好,学习了,谢谢发帖啊

网友:
经验才是最重要的

不错 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大神顶你

网友:
不错啊。还做维修记录

网友:
天天修板搞的头大!你们修板这么轻松啊

网友:
楼主强人一个,希望多多发帖,向你学习

网友A:
楼主修 映泰G31-M7是怎么判断是内存边上的电容有问题的,鼓包了吗?

网友:
不错的经验。适合初学者,可以借鉴··谢谢分享~!

网友:
要是更加详细一点就更好了

网友:
这个习惯很好,是进步的关键,很不错的经念

网友:
厉害啊,现在只有羡慕的分

网友(2014-07-16):
ding  ding  ding  qi lai 新手学习

网友(2015-10-06):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 映泰G31-M7是怎么判断是内存边上的电容有问题的,鼓包了吗?

应该是通过测量内存单元电路主供电电压值情况来进行 的,电容问题在这里为鼓包漏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