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PAD E420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4-03-30):
THINKPAD E420独显,上I系列2代CPU,芯片组HM65
故障现象:开机无显示,裸板电流跳变很多,停在1.3A左右,
故障分析及检测
1、        拆机后加点发现电流跳变依旧很多,按常理供电、时钟、复位都应该出来了。
2、        例行检测供电及复位。发现复位已经出来了,检测供电电感上都有电压,CPU和独立显卡的供电电压都正常,但PL4401电感上电压只有0.4V,感觉不正常,
3、        查图纸发现PL4401应该是CPU内部集显的供电电感,电压这么低以前没见过,高低端管采用的是金属外壳的那种,测量高低短管,发现高端管D极阻值偏低只有47,也就是说20V对地有短路,可是开机竟然有跳变,供电电压都能产生。奇葩!
4、        HM芯片组的板子有好多都是产生了CPU供电,时钟,复位以后才产生显卡供电的。从这个角度考虑开机有跳变也合理,但集显供电高端管击穿了怎么还没大短路,怎么还能产生0.4V的电压又怎么解释,只能说高端管有值没有被完全击穿吧,或者说还有其他问题。
5、        取下高端管,高端管D极的阻值都回来了,说明高端管确实被揭穿了。飞了个MOS管子上去,加电PL4401上还是0.4V。看来要么是负责有轻微短路拉低了供电,要么是供电芯片不正常,说不定两者皆有,因为高端管被击穿20V可以过反馈脚揭穿供电芯片,也可以通过交换节点击穿负载。
6、        由此判断,先代换了CPU发现,供电还是0.4V不正常,
7、        再更换了CPU组合供电芯片的PU4405供电芯片,测量PL4401为0.9V,供电终于正常了,
8、        加屏上电机器亮了,这时候代换回客户的CPU发现又不亮了,看来客户的I3二代的CPU也挂了。
9、        客户CPU坏了这可如何报价啊!客户不修了就麻烦了!白忙活半天。
兄弟姐妹,大哥大嫂,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大家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给加个分,挣点下载分,也算没白忙。

网友A:
不修换板  就这么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修换板  就这么简单

cpu坏了,换板有毛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pu坏了,换板有毛用!

我意思客户不修的话  把修好的板换下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意思客户不修的话  把修好的板换下来啊!

对哦!我咋没想到呢

网友:
要么修 要么换板撒。。

网友C:
同意楼上的,先和他沟通,不行就告诉他给他还原故障,然后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楼上的,先和他沟通,不行就告诉他给他还原故障,然后换板。

我本善良,都给被客户逼的

网友D:
同意楼上的 多修修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意楼上的 多修修就好了

呵呵,修了已经不少年头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对哦!我咋没想到呢

有板还好  没板子的话    卸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板还好  没板子的话    卸件吧

哈哈,我本善良

网友F:
善良无罪吃亏是福啊。

网友G:
换版心里有数就行了 别拿论坛来说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我意思客户不修的话  把修好的板换下来啊!

赞一个  强!!!!!!

网友I:
我也发现只要是集显供电有问题 大多数CPU的集显模块要坏,就只能换CPU我上次修了个DELL   I7的也是集显供电一个MOS管坏了,修好后花屏,以为显卡有问题搞半天不行,后面把集显禁用了 就OK了 要是让客户换个CPU就是 1000多块钱,他还修个毛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版心里有数就行了 别拿论坛来说啊

哈哈,潜规则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发现只要是集显供电有问题 大多数CPU的集显模块要坏,就只能换CPU我上次修了个DELL   I7的也是集显供电 ...

高端管击穿了啊,19V给了集显,坏不坏要看运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赞一个  强!!!!!!

潜规则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善良无罪吃亏是福啊。

说的对,不过有时候很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