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的mos管是哪个?

楼主(2014-03-30):
对显卡基本不懂,想请教一下,一块Geforce 8800gt显卡上的mos管是哪些?哪个是上桥,哪个是下桥?图片在下面。红色圈出的是否正确?(这块显卡应该是公版的,就用网上的图片。)
另外,mos管怎么测好坏呢?

查了一下供电是2+1相的。是不是显存一相,核心两相?

原图:

补充内容 (2014-3-31 11:02):
最右边的一个mos管好像有问题,测电阻:D极和S极之间的电阻值只有0.2欧姆。左边的两个相同型号的mos管,D极和S极之间的电阻值是6k欧姆多。这个mos管上面的型号是:KD305(7M1),不知道是哪个厂商的。淘宝上也查不到。

补充内容 (2014-3-31 11:06):
请问,这个mos管可以用什么样的mos管替代呢?

网友:
还有,为什么和我网上查到的mos管不一样呢?网上查到的mos管左右各4脚,共8脚。而这些元件左边4个脚,右边的是横着的一个长脚。

网友:
这跟普通的是一样的吧

网友:
做工工艺不一样。功能都一样

网友:
没修过。。只见过别人干桥。。。mos管很多啦。。。封装形式不同而已啦。。。

网友A:
显卡上面多见N沟道MOS管·    MOS管有很多种··  你所说的4脚和八角性质是一样的·· 显卡上面八角的MOS管  上面四个角是相连的为D级·下面的有三个角为S级 一个脚为G级     你说的四角的只不过是吧 上面四个角放到一起了

网友:
围半圈的那些个是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上面多见N沟道MOS管·    MOS管有很多种··  你所说的4脚和八角性质是一样的·· 显卡上面八角的MOS管 ...

谢谢指点!

网友:
最右边的一个mos管好像有问题,测电阻:D极和S极之间的电阻值只有0.2欧姆。左边的两个相同型号的mos管,D极和S极之间的电阻值是6k欧姆多。这个mos管上面的型号是:KD305(7M1),不知道是哪个厂商的。淘宝上也查不到。
请问,这个mos管可以用什么样的mos管替代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卡上面多见N沟道MOS管·    MOS管有很多种··  你所说的4脚和八角性质是一样的·· 显卡上面八角的MOS管 ...

再问一下,mos管的3个S极能接连通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再问一下,mos管的3个S极能接连通吗?

3个S极好像本来就是连一块儿的。为啥要分成3个S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3个S极好像本来就是连一块儿的。为啥要分成3个S极呢?

可以的  少一个也没事·  连在一起你可以理解为增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