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 求助

楼主(2014-03-30):
一台苹果 a1278 i5的机器。 客户拿过来的时候。进水了。 cpu供电修好后  进系统一切正常了。 就是电池用不了。  查出来  batt —sda 阻值低  scl正常。。。 看图纸  sda  接  isl6259 和  lm4fs1ah     取掉 isl6259。确定lm4fs1ah坏。       等材料到 换上 阻值正常 。。 电池也可以用。。。        开机  黑屏 。 有开机声音 。   接上硬盘   开机声音反复响。。 去到硬盘   只响一次。 而且风扇狂转
  最早原来机器上的lm4fs1ah掉了。     lm4fs1ah又重新换一个还是黑屏  故障一样。。。。   想知道lm4fs1ah  是不是有数据程序的啊

网友:
没人回答啊、   help me

网友:
lm4fs1ah

是什么东东西?

说位置

网友:
感觉应该是SMC?

网友:
哈哈只有买料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