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H2 CM2主板 开机报警 求救!!!!

楼主(2014-03-30):
H61H2 CM2主板开机报警4声!点不亮!好像是不过内存!经过测量基本的供电都有!也不确定 !插不上跑马卡没办法了 加焊了桥后也是一样!后来想刷下BIOS 试试  好像是精英的板子!但是奈何在官网找不到BIOS 啊!特来求救!!!我无奈了!

网友A:
拔掉条子看他怎么个叫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掉条子看他怎么个叫法

拔掉了 就是找不到内存的叫法了

网友:
先去找bios吧    一切等刷完bios之后在做进一步维修

网友:
静待结果

网友:
座子空焊也会这样叫

网友:
查一下内存的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