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200W现代显示器LED的电源板电路图

楼主(2014-03-30):
今天收到一现代显示器,接到后插电测试不过电,拆开后如下

网友A:
这是山在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山在机啊!!!!

让你一说还真像贴牌。。。不过修过给个指点行不行?

网友B:
先一步步去检测啊。 测下次级电路输出。 还有看下初级电路情况。 你什么都没测。哪里知道出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一步步去检测啊。 测下次级电路输出。 还有看下初级电路情况。 你什么都没测。哪里知道出什么问题

我说了是求电路图,因为中间烧坏的看不见了所以要看看,其他的我都测了 该换的也换了就查几个小电阻了

网友:
把led 升压板 弄下来  加个适配器当电源     电源都炸成这样 不好弄啊

网友C:
同意六楼 ,要是我修也是换个适配器,弄个12to5v的块接到驱动板那块。呵呵然后,然后就可以收个几十1**也没问题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改成外置电源的 那样就省事了 直接弄个升压板改进去 弄个12V电源头  不想买升压板就用原来的那个板子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六楼 ,要是我修也是换个适配器,弄个12to5v的块接到驱动板那块。呵呵然后,然后就可以收个几十1**也没 ...

那成本也不少,此显示器本人已经修好了,上面分别烧的件为两个升压部分的二极管5100,一个开关管,一个陶瓷电容,4个小电阻分别是213 一个103两个 221一个已经全被我查出换之,烧黑部分洗板水清理完用铁丝已经连起来。吼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