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AB 开机不显示维修一例

楼主(2014-03-30):
收到同行一台华硕K40AB   上电测试 电流在1.4-1.6 A这个机器一般北桥爱坏 修过多台 直接报价 拆机上BGA  加焊完后上电测试 晕 还是原样  一般都是一次OK的 不想再来一边吧 又上BGA 无果还是一样  无语给客户说桥吧 说着急 让马上换 可是手头没有 客户带走了 过了几天又来了说让给订桥修 只好订芯片了 等了两天芯片到了 上BGA 换芯片 后 上电 电流1.4一路向上 到2.多了 亮机 心想OK 装硬盘进系统 发现显卡驱动都没装上 用驱动精灵装吧 一进去就灰屏了 无语 又BGA显卡 还是无果 刷BIOS 吧 找了一个刷了上机不开机 晕 又找一个接着刷 亮机 进系统再试还是灰屏 进BIOS 看看吧有个VGA MODE  原来的选项是 Power  xpress mode 改为Dgpu mode 保存设置 重启 正常经系统 OK

网友:
原来是bios设置问题

网友:
还是有问题 的哟

网友:
楼主还幸运  没加韩挂

网友:
曾经也搞过一台,但是没楼主这么机灵,反复做显卡,最后搞死了在网上看到这样的帖子才知道bi

网友:
很不错的方法

网友:
K40AB还没注意过BIOS有这个模式,不过灰屏是什么意思,黑屏白屏都能理解,灰屏什么情况

网友:
见识了    顶一个

网友(2014-05-05):
楼主乃幸运哦   显卡容易焊死哦

网友:
华硕的机器 有这个问题,好像上次那个不是这个型号的,学习了

网友:
这个是双显卡的。

网友:
那个显卡不行 就关了

网友(2014-11-10):
这还是显卡坏了,用了集成的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