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DV2-1005AX 笔记本 有电压 无显 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4-03-30):
惠普HP DV2  1005AX 板号:HPMH-40GAB3700-D300  开机无显示,无接也无显示,拆机后开机测量一下,板有有4个芯片,CPU也是焊在板上的。。。
测了那些芯片附近几个电感 有1.2V 1.78V 1.08V 0.98V   是不是电压都正常?CPU电压1.08V 应该是不正常是吧?还是没跑码前CPU都是1.08V?找了又找,没找到主板的BIOS芯片 和EC的BIOS芯片,后来找到了一个有色点的8脚芯片 上面写有ATMEL AT26DF08IA 这个是不是主板的BIOS?还是EC的BIOS? 没有测试卡测试,也不知道有没有复位。但散热器都有发热。是不是BIOS问题? 不插内存也不报警。。量了一下电池 只有1.86V 会不会是电池没电引起不跑码?请大家帮分析分析呀!谢谢了!
客户说 之前有时候无显示时,多开几次有时候又能开,能开后,一直都可以正常用,但关了后 再开 可能就不得了。或者又要多开几次才能显示,后来慢慢一直不得了。。。

补充内容 (2014-5-4 21:43):
结果:最后换个BIOS芯片刷BIOS就好了,,很奇怪吧。。我也是蒙过来的。。开始用原来的芯片刷了2次都不行,想想无思路了。。再想试试换BIOS芯片的。。。。结果 屏幕亮了

网友:
绿色的板 应该不是宝仁的吧。没有测试卡测试 怎么弄呀?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的

网友A:
楼主大小写可以切换吗 可以就是显卡了

网友B:
这思路。。直接喷血啊。。。小白的节奏啊。。。赶紧去恶补下吧。。。你这也太盲目了。。虽然我也是小白,但是基本的节操还是有的吧。。。。无显示,触发有没有反应啊?接可调电源怎么跳的啊。。这是前提吧,然后不上电,对地打各个阻值,是要的吧。。。然后,阻值正常就要上电测,各路重要供电是否正常吧?然后。。。。。然后。。。。然后。。。。。其实,测哪里,我也不知道。。`(*∩_∩*)′。。。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大小写可以切换吗 可以就是显卡了

不懂,按键盘上的大小写键,灯没有什么变化,(不见多亮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思路。。直接喷血啊。。。小白的节奏啊。。。赶紧去恶补下吧。。。你这也太盲目了。。虽然我也 ...

抱歉呀,我没有可调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