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Z565的故障自白

楼主(2014-03-30):
这台机器一开机电源灯长亮,风扇转几下便停转,CPU及显卡处有热量,屏幕黑屏无显示,据媳妇称出故障的时候听到几声响之后再开机就没响了一直这么故障着,响几声忘记了,试了下内存没坏。头天晚上是好的,晚上睡觉直接扣上盖子没关机待机一夜,第二天就坏了。大伙帮分析一下该怎么查故障原因,我手头有图纸,全英文晕的狠。 补充一下,把CPU拿下来,机器对外现象依旧。

网友A:
楼主不是搞维修的。。。

网友B:
楼主还是拿去修吧  自己搞越高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是搞维修的。。。

我不是专业搞维修的,学电子出身,电路原理什么的都看得懂,自己也设计过电路,我拿到中关村去修告诉我显卡坏了,我反复推敲觉着应该不是,兄弟遇到过这情况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是拿去修吧  自己搞越高越大

我不是专业维修,但对电路板有十足把握,没事的。

网友C:
黑屏的时候有外接过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黑屏的时候有外接过不

接过,不亮。

网友D:
楼主  你这 小心自己撸挂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  你这 小心自己撸挂了

朋友,说点有帮助的,呵呵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遇到过,我现在这台只是开机报警,没显示,不知道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朋友,说点有帮助的,呵呵

开机的时候  大小写键能切换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开机的时候  大小写键能切换吗

开不了机呀,显示器都不亮的,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不了机呀,显示器都不亮的,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兄台  还是拿去修吧  不要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