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小时不到搞定二修BENQ S42 不触发

楼主(2014-03-30):
  先发个牢骚  最近一个月生意很淡啊。。。。 这是要转行的节奏吗?????不知各位大神的生意又咋样呢?
   昨天从售后拿过来一台 BENQ S42 的电脑  说真心话 真不想修BENQ的电脑 修好后很容易出问题 前天也是拿过来一台BENQS43的电脑  换显卡  结果显卡换好了 不触发了   修了好几天  如果这帖子大家的加分给力的话  我再发这个S43的让人痛心的维修经历(不过没实物图)。。。。
  转到正题吧。。。。
  由于没生意  看着BENQ  还是想修一下吧 能挣点是一点  机子拆开  一下心又凉了   南桥一眼就看出是换过的了   BIOS 也被刷过了   周围都是助焊剂啊。。。。由于是售后拿过来的机子 他们的标准是能修好就修好  但是宁愿不修也不要出现再次的售后  所以也没打算修  于是就让小弟风枪加热了南桥 不行就算了   小弟回复  加热了还是不行     哎。。。。
    去淘宝逛了  板子要700.......鬼才会换板子啊
  死马当活马医吧
  幸好坛子有图纸 上电 电流0.016 打开图纸 3V 5V 正常 直接查开关的信号NBSWON#                                                                                   3.3V  跳变正常 IO引脚125脚 跳变正常 按照图纸给的上电时序接下来该差S5_OND的信号了
直接找到PQ10 PQ8 测了下S级无电压 S5_OND 只有2.1V
看来S5_OND 是问题所在了
正常情况下S5_OND应该是15V 左右 就在图纸PQ10的旁边
看到了S5_OND是由5VPCU 自举升压而来
查了下PD18 的第三角5VPCU正常   查了下PC166 只有2.1v PC165也只有2.1v 看来是5V 到10V 这儿不举了。。。。拆掉PC165  PC166 情况还是一样 直接再料板上找到一个自举升压电路的电容  把PC164 换下来  装上PC165 PC166  开机 电流刷刷的上去了  外接 正常亮机  装一半  测机中    有对自举升压不懂的 可以去看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5590&highlight=15v%2B%C9%FD%D1%B9 期待大家的加分  并祝大家财源滚滚!!!!!!

补充内容 (2014-3-31 11:12):
BENQ S42的图纸我传到了20楼    需要参照的大神可以去看一下

补充内容 (2014-3-31 12:54):
帖子里的S5_OND的信号讲解有误 在25楼有更正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网友A:
图纸呢?分享出来啊。都给你加分了。

网友B:
“就在PQ10图纸的旁边 看到了S5_OND是由5VPCU 自举升压而来”
没看到要求截图,或发电路图上来。

网友:
在pq10边上

网友C:
谢谢哥们给的 升压详细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呢?分享出来啊。都给你加分了。

首先非常感谢你的加分     图纸你搜一下 论坛里面有   我再发图纸 就可能对不住那位发图纸的兄弟了

网友:
逻辑搞得挺清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在PQ10图纸的旁边 看到了S5_OND是由5VPCU 自举升压而来”
没看到要求截图,或发电路图上来。

论坛里有这个图纸 直接搜索BNEQ S42    别人发过的图纸我还是不上传吧    不过你引用的那句话我说错了   应该是图纸里面的PQ10 的左边就是S5_OND的升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哥们给的 升压详细解释

这个不用谢额  加点分我会很感激你的  加分不扣分。。。。。 在这里我偷了点懒  在坛子里找了升压电路的解释的这个帖子    不过她那边没图纸对照   你可以变对照我这边上传的图片 来理解他发的帖子

网友D:
维修要有这种精神· 宁可报废·也不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维修要有这种精神· 宁可报废·也不放弃·

说的好 额    一开始确实不想修这种机子  但是生意现在都不好做    挣钱也难  上家估计是刷了BIOS  换了南桥 还是不触发就放弃了   求兄弟加点下载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  谢谢分享

亲 不要灌水额  有人会扣你的分的  学习到了就给我店分吧  加我的分时不扣你的分的额

网友F:
多谢楼主,正好手里有个这个板子,似乎也是自举没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多谢楼主,正好手里有个这个板子,似乎也是自举没起来

这帖子对你有用的话 麻烦给加个分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图纸呢?分享出来啊。都给你加分了。

哪里有,论坛上找不到这个板子的图纸啊。你传一下啊。有人下载还赚分。

网友G:
应该先拆PC164这个耦合电容, PC165PC166是滤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先拆PC164这个耦合电容, PC165PC166是滤波的

嗯 说的对   我担心是的PC165 PC666 有短路 拉低输出电压  所以先拆的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里有,论坛上找不到这个板子的图纸啊。你传一下啊。有人下载还赚分。

S42的 图纸我传到了20楼   需要的可以去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呢?分享出来啊。都给你加分了。

楼主怎么知道s5—ond是5vpcu自举升压来的啊,图纸上他不是这 地方发的吗?新手求教,谢谢,别见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