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两次修复DELL N3010偶尔不开机

楼主(2014-03-30):
型号:    DELL N3010
板号:    DAUM7BMB6E0 REV:E
故障:    偶尔不开机,送修时不触发

检修:有待机电流0.002,待机+3.3V_ALW +5V_ALW却未生成,有点古怪。见图:

      PU7(RT8206)第6脚VIN有19V(+PWR_SRC),此芯片其他脚条件,如参考电压、工作电压、使能信号等也满足,就是不出待机电压.。换PU7无果,此机有双BIOS,都刷了,结果还是一样待机电压不出,同样也不能触发。

      在此感谢迅维,图纸及BIOS都有,也感谢上传的原作者,排除了待机芯片和BIOS。

     在此检修过程中要特别提出:公共端电压+PWR_SRC(19V)有一次测量没有,此后一直都有。当时也想到是不是保隔电路未过,查了一圈,各P管及栅级信号都正常,此电压顽强的存在着。见图:

     为方便维修,我把开关板拆下来进行触发用,想想用镊子短接试试,触发了,很古怪(开关板是好的),虽然触发但不显示,电流能跑至1.6几,其间还有两次跳变,应该能亮机了,难道是显卡问题,吹了下未亮,想也可能要加焊后才能亮机,就上BGA返修台加焊,加焊后接屏还是不亮,把内存取下清洁了一下,插回重新用镊子短接触发,亮机了,虽然亮机了,但感觉不对劲,不可能就这样好了,按此现象我怀疑是否因为内存条引脚氧化导致触发后开机无显,但不管怎么样,现在亮机了也很难再进行下一步检修了,装机测试吧,测试了一天,反复开关测试(这里已经用开关板了)都正常。

      今天上午准备发走了,之前前台都有会再次开机测试,竟然又不触发了。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上午修了另外两台机器,没时间搞,就留在午饭后进行。

     这一次+PWR_SRC(19V)再一次没有,保隔电路未过,未对主板任何地方地方进行加温,免得破坏此故障,那样又不好修了,关于如何查修保隔电路,这一块的电路知识就不细表了,相信大家也能理解,我只说在检修过程中异常的地方,顺藤摸瓜,排除各个元件至FL2处,异常出现了,见图:

     电源接口1 3两脚有19V,这个电感两端都没有19V(前一次拆修检查时两端都有的),但电感一端跟接口相连的焊盘有19V,难道电感坏了,测量了一下,电感是好的,那怎么会没有电压过来呢,难道不良,在我准备更换一个的时候,发现电感在连接接口的一端,焊盘和电感之间发黑了,没有接触好,难怪测量电感两端都没有电压,取下重新焊接,然后通电触发,一切正常,至此彻底解决问题了,此处的情况也能解释客户为什么偶尔不能开机了。

     总结:这种故障修起来比较烦人,最怕的就是拆出来就好了,第一次能亮机可能是主板上焊台加热了,一个小电感因底部打火氧化没有接触好焊盘导致拆装了两次。我相信这种故障有的朋友能碰到,经验共享一下,另外我把对应的图纸及所用的BIOS也上传一份方便大家对照,BIOS验证过了,是可以用的,感谢原作者。

N3010 intel 独显示 U21.rar

N3010 intel 独显示 U13.rar

网友A:
资料倒是贡献的蛮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资料倒是贡献的蛮多

应该的,方便大家对照,顺便也能收获点,呵呵

网友B:
说起来 故障很简单。但是如果在第一遍看板的时候没发现。查起来就需要耐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起来 故障很简单。但是如果在第一遍看板的时候没发现。查起来就需要耐心了。

外观是看不出来的,第一次量了也是正常的,是需要耐心

网友C:
资料下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资料下来看看!!!!!

有需要就下,上传就是为了方便大家的

网友:
这种问题以前在DELL D610上遇到过

网友D:
外观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观是看不出来的,

嗯,说的对,如果不仔细加上后来不坏的话,可能是发现不了的,第二次检修相当小心,任何一块都没有进行加热,只用万能表去测量

网友:
楼上的不能这样子哟  LZ辛苦写这么多你得尊重LZ

网友:
电感脱焊了呀。

网友:
楼主没有说5VPCU不出是如何解决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