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高压板问题 灯管左边亮右边不亮 一边亮一边不亮

楼主(2014-03-30):
一台现代N91W液晶,高压板IC用的是BA9741F,16脚的,之前都不亮屏,现在换了BA9741F后亮屏又暗了,确定灯管没有问题,开启信号也OK。

我直接把电源高压一体板拆下,接5V到ON信号,短接BA9741F的15脚下电容,灯管能长亮,但是就是灯管左边亮,一直到右边不亮,4根灯管都一样,这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A:
换高压条解决,修来修去有可能修不好,不如直接换个板,我换的最早的是半年又回来返修的,意思就是换个高压板,准能用个一年半载的,修的话,有可能一个月就回来找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高压条解决,修来修去有可能修不好,不如直接换个板,我换的最早的是半年又回来返修的,意思就是换个高压 ...

我就是要学会修才发帖子的,换大家都会,修就不一定。

网友:
治根本的话换灯管吧

网友:
电源板的电磁线圈有问题,IC有保护

网友:
关于区分引起灯管亮一下就熄灭的原因:不用接驱动板把电源板输出口处的ONOFF(也有标是BLON,EN,SW)和5V(有的板有两个5V选其中一个就行)短接,看灯管可不可以长亮(有的会闪要接3.3V才可以)!如果不熄灭是驱动板没有ONOFF电压引起,如果还是亮一下就熄灭接下来测试灯管!用以上方法电源板接全新灯管,或接别的屏看会不会熄灭,熄是高压的事,不熄灭是你屏的灯管有问题!有人用高压条测试灯管是不黑的,是因为高压条的平衡保护电流偏高,测试出来的结果不确!本方法只用作测试用
来个大神点评加分。

网友:
刚 把保护去掉了   15脚 接 8脚    OK

网友(点评):
未找到故障根源,硬是去保护的话,比较容易返修。

网友:
高压驱动部分有一路不正常或高压线圈问题